请问PWM调220V灯时,能否直接使用TIM来处理过零信号?

楼主(2011-03-16):
目标灯是普通白炽灯,电压是照明用电220V,用可控硅来控制.
是否可以由TIM直接来处理过零检测电路传来的信号?

楼主:
顶一下,这两天打点滴,还没来细看资料.

网友A:
可以用TIM来处理,不过没必要,直接用中断就可以,

还有:你用可控硅怎么能用PWM,可控硅除非外加反偏电路,否则无法关断,

楼主:
在想的是过零信号为PWM提供时钟节拍.
然后根据占空比来调整亮度.

不过50HZ可能有些闪觉得.

网友B:
目标灯是普通白炽灯,电压是照明用电220V,用可控硅来控制.
是否可以由TIM直接来处理过零检测电路传来的信号?
引用 楼主:

可以呀, 可控硅控制,就是要跟过零信号同步的.
用 TIM 检测过零信号, 然后控制延时时间, 再输出可控硅控制信号.

楼主(2011-07-10):
好久了,过来结贴.

做实验了, STM32的TIM的单脉冲模式用于移相调光是最合适的了.
没有中断,完全由硬件实现.

网友C(2011-11-03):
楼主,能详细讲解一下你的思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