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虾帮我看一下这个电路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1-03-16):
这个电路是怎么自激的?高手帮我看一下分析的对不对,非常感谢、、

当通电时,桥堆经两个电容滤波后,出来约300v左右的直流电压。然后一路经四个电阻给三极管提供基本偏置,另一路通过 变压器初级绕组加在 三极管的集电极。

由于电感的电流不能发生跃变,所以,电感电流逐渐上升,从而在电感中产生变化的磁通量,磁通量根据右手定则方向是由上到下。
反馈绕组产生感应电动势,方向是 上正下负。从而使的 三极管的基极电流增大。三极管的基极电流增大从而使的集电极电流增大。
最后,当三极管的集电极电流增大进入饱和区时,变压器初级绕组的磁通量不变。反馈绕组产生一个 下正上负的感应电动势,从而使得 三极管的基极电流 减小,三极管基极电流减小又使 得它的集电极电流减小。
从而形成自激振荡。

哪位大虾我帮看一下,这样分析对不对?

网友A:
“最后,当三极管的集电极电流增大进入饱和区时,变压器初级绕组的磁通量不变。反馈绕组产生一个 下正上负的感应电动势,从而使得 三极管的基极电流 减小,三极管基极电流减小又使 得它的集电极电流减小。”
这段叙述不正确。
集电极电流进入饱和,变压器铁心中磁通不再增加,反馈绕组并不会产生下正上负的感应电动势。感应电动势是与磁通变化率成正比的,磁通不再增加,感应电动势为零。

楼主:
哦后面说错了。当三极管的集电极电流增大进入饱和区时,变压器初级绕组的磁通量不变。反馈绕组没有感应电动势产生,那么基极电流相当于前边有正反馈电压时就减小了。那么集电电流也跟着减小。这里初级绕组的向下的磁通量减小,反馈绕组产生一个 上负下正的感应电动势。

楼主:
当基极电流逐渐减小,至到截至区。集电极电流为0,初级绕组中磁通量消失。反馈绕组中也没感应电动势。。然后,又开始新的一个循环。从而形成自激振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