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L01多机通信

楼主(2011-03-16):
(无正文)

网友A:
去看Modbus协议,理解其思想,无线组网,使用的手段类似。

楼主:
我将两个分机设置为不同的地址,然后开启,分机自动发送,过程中通过按键设置主机的地址,来切换与分机的通信.
不知道什么原因,总是切换不过来,按键的LED灯代表已经将主机地址改过来了。不知道这种方法对不对?

网友B:
是国产2.4G?
看A7105的吧

网友A:
3楼的问题是软件编程的问题,但协议也不够规范,无线组网通讯一定要有个适当的协议。

网友C:
要不要介绍nordic方面的fae你?
QQ:1146266945 周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