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 V4 Release模式下编译不成功 求助

楼主(2011-03-16):
在使用CCS V4时在Debug模式下编译成功  但是Release模式下编译不成功出错  这样没法下载到FLASH  求助高手指点一下,这是怎么回事?怎样才能烧写到FLASH~?谢谢!

网友A:
你用的哪款芯片?找个烧写例程。

楼主:
TMS320F28035

网友B:
release模式编译不成功,显示什么错误了没?

这种情况我碰到的都是因为头文件的一些路径没有包含进去. 建议仔细检查一下DEBUG模式的编译选项和RELEASE模式的有些什么差别.

楼主:
谢谢4楼  根据你的建议  已经解决了编译出错的问题~!谢谢~!  但是又出现一个问题,在Release模式下函数运行不跳进自己定义的延时函数里,在Debug模式则能够跳进延时函数里。  所以,现在纳闷的是 release模式不会跳进延时函数里  实现不了延时,不知道怎么回事?  是不是我哪里没有设置好~??

网友C(2011-10-31):
你好,我最近在学DSP,安装的是CCS4.1,仿真器是100V2,仿真器也能连上电脑,为什么下载老是不成功呢,并且我该配置的都已经配置了,还望解答。谢谢~

网友D:
产品需要下载release模式编译后的.hex文件,但是我下载的CCS4.x版本只能找到.out格式的编译文件,难道ccs4.x不能自动生成.hex文件或者.bin文件吗?是我设置问题还是我没找到还是ccs4.x本身不支持别的格式?
另外,我想问下ccs3.1和ccs3.3在编译c6713芯片时有什么区别吗?为什么编译后的hex文件完全不同,ccs3.1的可以下载在产品上运行,可是ccs3.3的虽然编译无误但是不能下载

网友E(2012-07-31):
您好,请问如何进入release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