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8F25K22的debug问题

楼主(2011-03-16):
请问:
      使用ICD3来debug PIC18F25K22时,出现如下提示:

Running...
ICD3Err0040: The target device is not ready for debugging.
Please check your configuration bit settings and program
the device before proceeding.

请高手指教,谢谢!
2011-03-06

楼主:
使用的编译器是:MPLAB IDE V8.63

网友A:
配置字该关的都关掉,检查晶振有没有起振

如果在debug模式下编程得到以下信息:
The following memory regions failed to program correctly:
Debug Executive
Programming failed
请到Microchip官网以下链接下载补丁:
http://www.microchip.com/stellen ... 9&redirects=ide
补丁解压后,
把 MASTERDB.MCC 放到目录C:\Program Files\Microchip\MPLAB IDE\Device 下
把RIDE_04_BANK99_010303 放到 C:\Program Files\Microchip\MPLAB IDE\ICD3 下

楼主:
使用楼上的方法,还是上面的提示。下面是我的config
        CONFIG        FOSC = HSHP
        CONFIG        FCMEN = OFF                        ;Fail-Safe Clock Monitor ON
        CONFIG        IESO = OFF                        ;Internal External Osc. Switch Over
        CONFIG        PWRTEN = OFF;ON
        CONFIG        BOREN = ON
        CONFIG        BORV = 285                        ;4.2V
        CONFIG        WDTEN = OFF;ON
        CONFIG        WDTPS = 128
        CONFIG        MCLRE = EXTMCLR             ; MCLR pin enabled, RE3 input pin disabled
        CONFIG        PBADEN = OFF                ; PORTB<5:0> pins are configured as digital I/O on Reset
        CONFIG        STVREN = ON
        CONFIG        LVP = OFF
;        CONFIG        PRICLKEN = ON

楼主:
晶振是24mhz

网友B:
貌似楼上的COFIG BIT没配置完吧,主要是关注那些保护位啊!

楼主:
没有配置的位,使用的是复位默认的值

网友A:
BOR关掉
晶振起振了没?试下内部晶振先

楼主:
晶振起振了,program可以的。只是debug不可以

楼主:
如图,为config内容

网友C:
配置字里面,有没有DEBUG位,如果有,请打开,另外用C的,在编译程序时,需要专门为ICD3选择DEBUG模式编译,如果用汇编,需要为DEBUG 空出一部分资源。
编译好之后,需要重新下载程序之后才能进入DEBUG.

网友C:
请关闭WDT,保护位等。

网友D:
针对46K22系列,MCHP有发布了一个DEBUG补丁,先打一下看看,上官网去下。

网友E(2012-07-05):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
可以肯定的是上面几位的猜想不对。因为我用同一个ICD3,用另一个仿真头就没问题。

网友F(2012-08-17):
我也是这个问题,能下载 就是不能DEBUG,说目标板没准备调试,,头疼。。

网友G(2012-10-15):
我用pickit 3  也遇到类似问题

网友H(2013-01-23):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H:
楼主有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