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DDRx 数据引脚交换的问题

楼主(2011-03-16):
最近看到两份原理图,产生点疑问!
有关于数据引脚交换,是否只能在Byte内完成?例如:
前提条件:D0~D7/D8~D15/D16~D23/D24~D31

在D0~D7之中,数据引脚的网络是可以随意调换??是不是只要MMU的内部寄存器能够实现控制?

楼主:
已经知道了
自己结贴了!
可以交换而且如果DQS/DQS#信号之 间形成组与组之间也是可以交换,造成相关联的DQ之间也可以交换

楼主:
对DDRx的了解更加深一步了

网友A:
跟MMU没有关系,看了DDR内部存储单元的组织形式就会明白。

楼主:
谢谢4楼兄弟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