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线制热电阻测量,线阻误差的消除讨论

楼主(2011-03-16):
三线制测热电阻因为相对两线制和四线制来说更为则中,所以在现在的应用中,三线制侧热电阻被广泛的应用,但是三线制测热电阻的线阻误差在现在的应用中是个不可忽视的问题。。
各位朋友有有没啥好的消除线阻误差的方法?

网友A:
理论上如果三根线长、材质一样。
软件上完全可以矫正这个误差。
采集两路信号,激励源和反馈的信号。两个之差就可以简单换算处线路上的阻抗误差。

网友B:
条件允许的话,当然可以先在采集端就完成温度信号转成其他类型的电信号,例如频率,电流啥的。 这样就没有导线电阻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