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波整流电路的疑惑

楼主(2011-03-16):
我的疑惑就是变压器的二次侧的中间抽头是如何保持为负的?

网友A:
这种带抽头的全波整流可以省两个二极管,但是 以牺牲变压器次级的半个绕组为代价的
因为任一时刻,只有半个绕组起作用

至于如何中间为负,你按正半周和负半周时分析一下就明白了

网友B:
因为,无论交流的时候是那个方向,它都二极管整流

楼主:
这种带抽头的全波整流可以省两个二极管,但是 以牺牲变压器次级的半个绕组为代价的
因为任一时刻,只有半个绕组起作用

至于如何中间为负,你按正半周和负半周时分析一下就明白了 ...
引用 网友A:

G你好,“任一时刻,只有半个绕组起作用”这是我弄不懂的地方?
是不是通过变压器的内部结构,利用机械特性来实现的吗?

网友C:
你把中间抽头看成地(0电位),两边的绕组交替出现正负半周就看懂了。

网友D:
我的疑惑就是变压器的二次侧的中间抽头是如何保持为负的?

你提出这个问题,首先要搞清楚所说的“负”是相对谁而言。

网友D:
说几点:
1 站在变压器抽头的角度看,它无疑是有正也有负
2 单单站在中间抽头看,没有正也没有负,它就是一个单纯的点,原边有没有电输入,都不改变这种特性。这个可能对你有点复杂,但不要紧,只要你想通了,问题也就好办多了。
3 站在二极管的角度看,电流只能通过这个中间抽头才有“出路”,而且是唯一的“出路”,因此,可以判定所说的正或负,是相对于二极管而言。

楼主:
你提出这个问题,首先要搞清楚所说的“负”是相对谁而言。
引用 网友D:

在正半周和负半周,中间抽头不是是负吗?那根本就没有必要找相对的对象吧!

楼主:
说几点:
1 站在变压器抽头的角度看,它无疑是有正也有负
2 单单站在中间抽头看,没有正也没有负,它就是一个单纯的点,原边有没有电输入,都不改变这种特性。这个可能对你有点复杂,但不要紧,只要你想通了,问题 ...
引用 网友D:

我在想是不是应该这样子理解--正半周时,变压器次级的两端分别为上正,下负,中间根别就没有正负之分;负半周时,变压器次级的两端分别下为正,上负,中间没有正负之分,但是由于二极管的单向导电性特质使中间抽头充当了形成回路的点。

楼主:
你把中间抽头看成地(0电位),两边的绕组交替出现正负半周就看懂了。
引用 网友C:

你的意思上半边和下半边交替出现正负半周情况是吧!那按照你的说法就是说带有中间抽头的变压器是利用了机械的特性使其实现全波整流。

网友A:
啥叫机械特性?你是指变压器绕组的构造吗?
如果是这个意思,可以这么说,但不全是
完整的说法是,这种全波整流利用了二极管单向导电性和中间抽头的这种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