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向变压器的能量传递问题

楼主(2011-03-16):
各位大侠,
  小弟我在学习开关电源的正向变换时,对励磁电流一项怎么也想不明白。
   在Ton器件励磁电流将初级电流达到最大值。而这部分能量最后将变成无用功。那请问最后次级的能量从何而来?
   请高手赐教!

网友A:
Ton期间变压器初级电流可以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励磁电流,另一部分是次级绕组电流反射到初级的电流。次级的能量即由第二部分得来。
如果次级空载,也就是说没有电流,那么初级电流就只有励磁电流,当然次级也就得不到能量。

楼主:
请问maychang大侠,
  我从没有制作过开关电源,只懂一点点基础理论。想做一个200W的正向变换开关电源,40天时间,不知道难度如何?
   感谢!

网友A:
3楼:
这可没法说。
从没有练过小提琴,40天时间,能拉什么曲子?

楼主:
看来路还很远。等做好了第一时间通知maychang大侠,今天开始计时,看我需要多少天时间。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