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外壳的安装定位孔,应该用什么工具和方**

楼主(2011-03-16):
没有外壳的机械图纸,可是PCB板子要固定在外壳上面,上螺丝的.
测量安装孔柱的间距,直径等等机械参数,应该用什么工具和方法才能准确?我的pcb的定位孔和外壳总是有0.5-1mm的误差.四个孔,完全对齐真是不容易.大家都是用的什么好办**

网友A:
游标卡尺就搞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可能的,卡不到,安装柱是在盒子里面的,贴着盒子壁,根本没办法卡.我原来就是用的卡尺.而且,即使勉强的卡,也是斜着卡,不准

网友A:
最简单的方法,你先安装大概的样子,剪一个硬纸片,看看能不能好好的放进去,行,就在安装螺丝的柱子上刷墨水之类油印物质,然后把纸片压下去,,对纸板的模,画每一个安装柱的中心线,再用游标卡尺量纸片上模印,保证测量精度值,然后在PCB软件里按尺寸画好,再一比一打印图纸,并对安装孔挖孔,进行安装比试,调整到位偏差。

网友A:
然后你已经有现成的PCB板,直接放板子上去,看偏差度,直接调整固定孔位置就好了。

网友B:
我一般这样处理。
找一个硬纸板,裁剪到外壳的内尺寸,刚好能放下去,然后约莫着用比较细的起子按着定位螺钉戳下去。
这样就有一个大概的位置,然后拿起来用卡尺再量一下。

当然还要辅助好几个方法来验证,比如用小卡尺量好定位螺钉到壁的距离,核算一下。
PCB布完局后在抓图调整大小打印成实际大小,铺上去用螺丝刀挨个戳一下,呵呵,看看是否准确。

当然,如果没有机械图纸,定位孔要预留几个,尺寸稍微开大一些的。免得加工回来没有余量。

楼主:
再看看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网友C:
最简单的方法,叫做结构的帮你量

网友A:
自己就是结构了,一般都是身兼多职的。

网友D:
这个的确是简单又麻烦的容易偏差的事情,为何模具生产者不打一个标号呢?把尺寸作成模具的一部分

网友E:
买的公模吧?自己没有尺寸只能慢慢量。
纸壳法逐次逼近是王道……

楼主:
最简单的方法,叫做结构的帮你量
引用 网友C:

为这就养个结构,想被炒鱿鱼吗?

网友C:
公司没有专门的结构那就自己多练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不是在请教高手了吗?

楼主:
最后顶一次,没有更好的方法也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