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离子电池的温升保护问题

楼主(2011-03-16):
公司的产品准备换锂离子电池,问过电池厂家,客户都是用2芯线的,很少用带电池温度检测(过热保护)的3芯线,请问用过锂电的人,锂离子电池有必要使用过热保护吗?

网友A:
回复 楼主:
一般不用吧,锂电池保护板会在过流的时候关掉输出的。

网友B:
看你系统设计要求啦,一般,充电:0~45度;放电-20~+60度。高了,低了都不好。

网友C:
有必要对锂电池温度进行侦测和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