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看一下这段程序问题在哪

楼主(2011-03-16):
if(key&0x02==2){
   IO0CLR = LED1; // 输出低电平0,LED亮
   DelayNS(10);   // 延时
   IO0SET = LED1;
   DelayNS(10);

   IO0CLR = LED1;
   DelayNS(10);
   IO0SET = LED1;
}
key=2, 为什么if下面的语句不能执行?

网友A:
你最好认真确认下key的值,还有,有没有可能你的中断里面也有操作这个Key,把它的值改变了。情况很多了,你自己分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