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A1098的问题

楼主:
我做的电话用TEA1098A,见附件图,免提声音怎么调都很小,加了音频变压器也依然小(跟普通的座机比).是否需要加功放?如果加功放,应如何取电,如今是用的功放IC是MC34119,是外部开关电源供电,因为开关电源对电话有影响,所以用一个音频变压器作为隔离,拨号用HT9200A,又是外部供电,把信号加载至电话线上,又加了一个音频变压器.现在总觉得加了很多个变压器,成本太高了
    请问一下,免提是否要加功放?声音如何调大声(跟普通座机比一致即可).拨号要如何处理?有没有成熟的方案?请大家帮帮忙.谢谢. ye-dy520025@163.com

TEA1098  (123.38 KB )

楼主(2011-03-16):
:'(怎么没有人回复呀?在线等啊!

网友A:
如果你用的TEA1098A感觉不是很好,我建议你改用其他的替代芯片,例如:TEA1098AH,只有找到合适的,设备才能运转的好

楼主:
首次谢谢3楼回复.我现在用的是UTC TEA1098AL,我不太清楚TEA1098AH跟TEA1098A有什么区别?网上搜了一下除了封装不同外,其它应该一样.

TEA1098  (22.65 KB )

TEA1098  (28.88 KB )

楼主:
:'(版主,chunyang怎么不帮个忙呀?

网友B:
去看器件手册,应该有说明免提输出音量的,通常不用加功放,电路要严格按手册中的推荐搭建,特别是接口电路。

楼主:
先谢谢chunyang,我再看看datasheet.原先我是看了两三回了,如果再不行,我再来提问.

楼主:
现在依然是免提声音只有普通座机的1/3左右.PIN5与PIN4已经上拉至VDD了.上传TEA1098A的datasheet.
以下是重要的一些参数.
我用的是8R/0.5W的喇叭,应该会比较大声,但实际就是不给力.chunyang版主再帮帮小弟吧,这个东西已经因扰了一个多月了!如果可以的话,留个电话,我们电话联系.谢谢.

楼主:
用万用表测line voltage电压只有4.6V,而普通的座机测其line voltage有8.7V以上(均在免提模式下).所以我一直在怀疑在datasheet中的参数是不是对的?但一直不敢去改动它.以下是datasheet中的参数

楼主:
chunyang能不能再给点力?电话程控机的馈电电流多少不是很清楚.只测得line voltage电压只有4.6V(免提模式下),而普通座机为8.7V,现在我的免提声音只有普通座机声音的1/3左右.纠结中啊.....

网友C(2011-05-19):
我的免提能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