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altium designer】怎样从PCB更新原理图?

楼主(2011-03-16):
在PCB中对元器件进行重新编号以后,怎样将改动更新到原理图?

网友A:
在PCB中对元器件进行重新编号以后会生成一个一PCB文件名,后缀为.WAS,你打开SCH文件,选择“工具”--“反向标注”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PCB生成的.WAS文件。

网友B:
你的问题,我想主要在于设置,具体的我也说不好,给你的地方你去看吧,好像有详细的介绍http://www.songzhige.com/catalog.asp?cate=9

网友C:
受益匪浅:)

网友D:
我在想你在PCB里改变编号,那你的电路功能实现是不是会受到影响或者改变呢?

网友A:
重新标号对电路功能实现是没有影响的,是为了在PCB板中显示的时候排序更加直观。

网友E(2012-09-13):
我按照你的方法,但是更新到原理图上元件出现错乱,最后两者标号还是不一致,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F(2013-01-22):
我很纳闷
为何原理图重新修改标号,导入PCB ,编号会全部乱掉?

网友G(2013-12-17):
如果你把编号删掉后就惨了

网友H:
受益匪浅

网友I(2015-01-12):
引用 网友A:
在PCB中对元器件进行重新编号以后会生成一个一PCB文件名,后缀为.WAS,你打开SCH文件,选择“工具”--“反 ...

你好,我按照您说的方法,将PCB中的元件标号,反向更新到原理图时,蹦出错误对话框

网友J(2017-04-27):
你好,最后这个报错的问题怎么解决的?

网友K:
从PCB更新到原理图什么意思?是不是你修改了PCB,然后想根据修改后的PCB去更新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