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各位求教,LM3S1138加TCPIP协议,第一次弄,不知道,怎么调试

楼主(2011-03-16):
想各位求教,LM3S1138加TCPIP协议,第一次弄,不知道,怎么调试。网络芯片用的是ENC28J60,我想知道用什么软件给ENC28J60发数据啊。怎么调试TCPIP?
望各位指点。谢谢。
另外ENC28J60的驱动程序调试好了,可正常读写。 然后应该写TCPIP中的哪部分程序,该怎么调试,望指点。网上一般都是 ARP PING 等,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调试啊。谢谢

网友A(2011-07-14):
楼主搞定了没?

网友B(2012-03-18):
1# thx02334 楼主实现了么?

网友C:
要求不高的话建议移植UIP协议栈,完全C语言实现,与平台无关,移植更是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