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T1765-5输出-5,芯片发热的解决办法?

楼主(2011-03-16):
请问用过LT1765的诸位高手,我现在使用DC DC(LT1765产生-5伏的电压,发现发热现象十分严重,电源芯片很烫,不知是否有好的解决办法,大家都用什么提供-5伏电压呢?
电路图如下所示:

网友A:
芯片很烫说明效率低下,如果你的电路是用器件手册中推荐的典型电路,问题就主要在周边元件的选择和PCB设计上,储能电感、续流二极管和滤波电容的选择是有讲究的,PCB也同样,楼主可以去我的Blog中看一般开关电源的设计原则一文。

网友B:
电感的嫌疑最大,其次是续流二极管

再就是电源的动态内阻不能太大

网友C:
哈哈 路过学习等待高手

网友D(2013-07-14):
:dizzy:按照你这个搭了,输出是正的4.2,何解?

网友E:
1.先检查一下电路图是否有误,或者焊接、PCB走线布局是否OK;
2.检查环路补偿是否OK,其和输出负载的动态响应及环路稳定性相关,具体可调节Cc和Rc;
3.你实际电路中效率太低了,看datasheet不像很低的样子啊;除非你的电感出现异常;
4.绝招:换个新的LT1765试试;实在不行,换芯片方案;

网友F:
电感和二极管选比较好的料试试。这两个料很重要。

网友G(2013-10-24):
我现在也用到了LT1765产生负5伏的电压,就是按照上面的电路搭建的,可为什么最后输出始终只有负1.2伏,求大侠指点啊

网友H(2014-08-09):
请问你哪个LT1765负5V是否成功了。

网友I:
先检查原件有没有问题虚焊什么的。一般到-5的话用的电荷磊芯片吧。就是可能输出电流不是特么大。可以考虑下TPS60400

网友J:
需要给芯片铺铜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