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两通道数据采集干扰问题

楼主(2011-03-16):
如上图所示,我现在要做一块数据采集板,实现测定钢水氧含量的功能。为了防止共地造成的相互干扰,每个通道都用隔离电源模块单独提供电源。但在定氧传感器里,热电偶和氧含量传感器是封装在一起的,而且他们的负极连接在一块,这是无法改变这种连接方式 的。正因为这种连接,我在实验室用信号发生器模拟传感器信号输入到采集板时,采集数据正常,但到现场实测时,数据就开始有干扰了,主要是热电偶温度采集值波动较大。

ADC我暂时用的crystal公司
CS5524,我想请教一下这种问题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没有?

网友A:
你这个电路肯定会有干扰。
不是两个传感器之间的干扰,而是共模干扰没有滤掉。
“在定氧传感器里,热电偶和氧含量传感器是封装在一起的,而且他们的负极连接在一块”说明至少有两个途径可能会将共模引入热电偶。氧含量传感器还有大地。

你的热电偶滤波那块,会把共模信号滤波变为差分信号。
你在实验室用信号发生器的时候,用手摸一下信号,温度读数肯定会跳。

解决方法是,热电偶用差分方式,抑制共模电压。
或者将热电偶的负接到PG上,消除共模电压。

网友A:
24位AD这样用,真是浪费呀

楼主:
谢谢mmax的帮助,改天我接成差分输入试一下,我一直怀疑是两个传感器共负极造成的干扰,因为之前还用这种电路,传感器换成两个R分度的热电偶头接入两个通道(两个偶头没有共负极),采集没有问题。

网友B:
这个种传感器,可以将接在一起的两个信号连接点接到一个稳定的电平上。如2.5V或GND
但是,为了让信号最大限度地减小串扰,一要尽量地短,二要谨慎选择接地点。

网友B:
不同的ADC型号,可能有不同的接法
热电偶加2.5V上拉作啥?

楼主:
做热电偶开路检测

网友C:
这样就能做信号检测,真是牛B

网友A:
回复 网友B:

那个应该是断偶检测。

即热电偶在测温点断开的时候,软件可以判断报警。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你的传感器负端有没有接触到设备外壳,这个可能是主要因素。
而不是把两个传感器负连起来就有干扰。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断偶检测不是此时关心的,有的ADC本身还有供检测断偶的电流源

楼主:
回复 网友A:
1.你的传感器负端有没有接触到设备外壳(这两个通道都是通过隔离电源单独供电,与MCU的通信通光耦进行,如果地都接到设备外壳,整个板子又都共地,隔离就不起作用了)
2.两个传感器封装一起,内部它们的负极已经连在一起了,这是没法改变的。相反,它们的负极要是没连在一起,估计还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相对于这款ADC(CS5524)还没有这种功能 ,但像断偶检测这种功能是一般测量仪器必须的,它可以有相应提示,指导现场人员热电偶安装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