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电机接电容的线径

楼主(2011-03-16):
电机的进线都是2.5平方的线,外挂的两电容用1.5平方的线行吗?还是要一样?

网友A:
这两个电容多大?根据电流算算。
单相电机不可能功率很大(25Hz或16.67Hz电气化铁路除外),估计1.5平方都有富裕。

楼主:
谢谢maychang老师,
两电容是275V,200UF,还有个是35UF,450V,
电机功率为2.2KW,
我看是因为输入两线和挂电容线不一样粗细,所以产生的疑问!心想电容也是串在电路中的?

网友A:
1.5平方肯定够了,放心用吧。

楼主:
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谢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