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数据链路层协议分析! 转载

楼主(2011-03-16):
相信很多新人在学习协议的时候会遇到很多问题,有些地方可能会总是想不明白(因为我自己也是新人^_^),所以,跟据我自己学习的经历和我在学习中所遇到的问题,我总结了一下列出来。如果能对大家有所帮助,将是我莫大的荣耀!

关于局域网的起源和发展,这里就不多说,因为很多书上和网上都有详细的说明,我们将直接进入对局域网协议的学习中。

局域网的几种协议,主要包括以太网第二版、IEEE802系列、令牌环网和SNAP等(之所以加个“等”字,是因为我只知道这几种,如果还有其他的,欢迎朋友们给我补充)。而最为常见的,也就是以太网第二版和IEEE802系列,我们也主要去了解这两种(IEEE802包括好多种,我们也不一一介绍,只对其中常见做研究)。

一,以太网(V2
以太网第二版是早期的版本,是由DECIntelXerox联合首创,简称DIX。帧格式如下图:

前导信息:采用10的交替模式,在每个数据包起始处提供5MHZ的时钟信号,以充许接收设备锁定进入的位流。
目标地址:数据传输的目标MAC地址。

址:数据传输的源MAC地址。
以太网类型:标识了帧中所含信息的上层协议。
数据加填充位:这一帧所带有的数据信息。(以太网帧的大小是可变的。每个帧包括一个1 4字节的报头和一个4字节的帧校验序列域。这两个域增加了1 8字节的帧长度。帧的数据部分可以包括从4 6字节到1 5 0 0字节长的信息(如果传输小于4 6字节的数据,则网络将对数据部分填充填充位直到长度为4 6字节)。因此,以太网帧的最小长度为1 8 + 4 6,或6 4个字节,最大长度为1 8 + 1 5 0 0,或1 5 1 8个字节。)
F C S
帧校验序列(
F C SFrame Check Sequence)域确保接收到的数据与发送时的数据一样。当源节点发送数据时,它执行一种称为循环冗余校验( C R CCyclical Redundancy Check)的算法。C R C利用帧中前面所有域的值生成一个惟一的4字节长的数,即F C S。当目标节点接收数据帧时,它通过C R C**F C S并确定帧的域与它们原有的形式一致。如果这种比较失败,则接收节点认为帧已经在发送过程中被破坏并要求源节点重发该数据。
二,IEEE802系列。

IEEE802
系列包含比较多的内容,但比较常见的是802.2 和 802.3 。下面我们就比这两种帧。
<!--[if !supportLists]-->1,
<!--[endif]-->IEEE802.3

为什么我要先把802.3列出来?因为我个人觉得802.3应该是在802。2之前出来,只它存在问题,所以才出现了802。2以解决它的问题,大家是不是觉得有点糊,没关系,请继续看下去。下面是这个帧的帧格式:

大家有没有发现在这个帧格式跟以太网第二版本的格式非常像?没错,它们这间改动的比较少,因为802。3是在以太网V2的基础上开发的,为了适应100M的网络,所以才把8位的前导步信息分成了7字节,并加入了一个SFD的域(为什么说这样分开一下可以支持100M?我目前还没搞懂。^8^那位高手有这方面的资料贡献一下啊)。那前导和SFD到底起什么作用?我的理解是,前导与SOFD相当于跑步竞赛开始时的那句“预备!跑!”,前导就是“预备!”,SFD就是“跑!”,所以前导让接收设备进入状态,SOFD让接收设备开始接收。而这里所谓比特流硬件时钟同步,是指让设备按当前比特流信号频率同步,以得到精确的接收数据的位置,避免接收出错,与PC里所谓时钟概念是一样的。
再有就是类型字段变成了长度字段,这是因为当初这个协议是由novell开发的,所以它默认就是在就是局域网就是novell网,服务器是netware服务器,跑的是IPX的协议,因此去掉了类型换成了长度。后来IEEE再据此制定802。3的协议,结果问题也就出来了。如果我上层用的是IP协议呢?那怎么办?别急,有问题就会有方法,IEEE802。2也就由此出现了。
<!--[if !supportLists]-->2,
<!--[endif]-->IEEE802。2
请看帧格式:

可以看到,种帧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多了一个LLC的域,即逻辑链路控制L L CLogical Link Control。该信息用来区别一个网络中的多个客户机。如果L L C和数据信息的总长度不足4 6字节,数据域还将包括填充位。长度域并不关心填充位,它仅仅报告逻辑链接控制层信息( L L C)加上数据信息的长度。逻辑链接控制层( L L C)信息由三个域组成:目标服务访问点( D S A PD e s t i n a t i o n
Service Access Point),源服务访问点( S S A PSource Service Access Point)和一个控制域。每个域都是1个字节长,L L C域总长度为3字节。一个服务访问点( S A PService Access Point)标识了使用L L C协议的一个节点或内部进程,网络中源节点和目标节点之间的每个进程都有一个惟一S A P。控制域标识了必须被建立L L C连接的类型:无应答方式(无连接)和完全应答方式(面向连接)。

我们在工作中最常见的也就是这三种帧了,下面加入一张网上找到的图片,以加深大家的理解,并做一个小小的总结:

三、用sniffer捕帧。
Ok,局域网的基本协议已经讲完,现在该动动手了。
下面是我用sniffer捕的几个帧。
ARP帧:

楼主:
ARP帧:
DNS的包:
HTTP的包:

通过上面所捕获的帧,相信大家对网络的分层应该会有一个比较深的理解。我所展开的是数据链路层的包头。

对照上面的帧格式,我们可以看到,有目的地址,有源地址,有类型,从IP开始就属于
信息字段了。姨,不对呀,怎么没有前导和SFD?当然,这是用来同步的,对协议分析没有意
义,包括FCS,所以去掉了(*8*不是我想的,sniffer捕完后就去掉了的别打我)。

可是,不对啊?没错,眼尖的朋友发现了,哈,都是以太网第二版的帧,看上面字段
Ethertype=0800(ip)”.这是怎么回事?不是说现在都是8023的,至少也是8022的嘛?怎么
还用以太网V2?那么打包成何种帧是由哪个决定的?

其实这个问题我当时也糊了,而且很多人也都不是特别的清楚,后来跟我们老师沟通后这么认为:打包成何种帧一般是由操作系统决定的,在微软的OS里边,其默认都会打包成以太网第二版的(可以改),这并不是说网络环境变成10M了,因为现在这个以太网第二版应该也是支持100M的,而在netware 环境里面,通常都默认是80228023,具体2还是3,就要看netware版本了,一般来讲,运行低于Netware 3.12版本的网络的缺省帧类型是802。3。

Ok.
咱就说到这了,当然不敢说完全正确,只希望能让大家共同交流,所以欢迎大家能够指出我所不对的地方,共同进步。
用过NetXray之类的抓包软件的人,可能经常会被一些
不同的Frame Header搞糊涂,为何用的FrameHeader
是这样的,而另外的又不一样。这是因为在Ethernet  中存在几种不同的帧格式,下面我就简单介绍一下几种
不同的帧格式及他们的差异。

一.Ethernet帧格式的发展
1980 DEC,Intel,Xerox制订了Ethernet I的标准
1982 DEC,Intel,Xerox
又制订了Ehternet II的标准
1982 IEEE
开始研究Ethernet的国际标准802.3
迫不及待的Novell基于IEEE802.3的原始版开发了专用的Ethernet帧格式
1985 IEEE
推出IEEE 802.3规范
后来为解决EthernetII802.3帧格式的兼容问题推出折衷的Ethernet SNAP格式
(其中早期的Ethernet I已经完全被其他帧格式取代了所以现在Ethernet只能见到后面几种Ethernet的帧格式现在大部分的网络设备都支持这几种Ethernet的帧格式如:cisco的路由器再设定Ethernet接口时可以指定不同的以太网的帧格式:arpa,sap,snap,novell-ether)

.各种不同的帧格式
下面介绍一下各个帧格式

    Ethernet II
    就是DIX以太网联盟推出的,它由6个字节的目的MAC地址,6个字节的源MAC地址,2个字节的类型域(用于标示封装在这个Frame、里面数据的类型)以上为Frame Header,接下来是46--1500 字节的数据,和4字节的帧校验) Novell Ethernet
    它的帧头与Ethernet有所不同其中EthernetII帧头中的类型域变成了长度域,后面接着的两个字节为0xFFFF

    用于标示这个帧是Novell Ether类型的Frame 由于前面的0xFFFF站掉了两个字节所以数据域缩小为44-1498个字节,帧校验不变。 IEEE 802.3/802.2
       802.3Frame HeaderEthernet II的帧头有所不同EthernetII类型域变成了长度域。其中又引入802.2协议(LLC)802.3帧头后面添加了一个LLC首部,DSAP(Destination Service Access Point)
       1 byte,SSAP(Source SAP),
    一个控制域--1 byte!
       SAP
    用于标示帧的上层协议
  • Ethernet SNAP
       SNAP Frame
    802.3/802.2 Frame的最大区别是增加了一个5 BytesSNAP ID其中前面3byte通常与源mac地址的前三个bytes相同为厂商代码!有时也可设为0,2 bytes Ethernet II的类型域相同。。。

.如何区分不同的帧格式

   Ethernet
中存在这四种Frame那些网络设备又是如何识别的呢? 如何区分EthernetII与其他三种格式的Frame 如果帧头跟随source mac地址的2 bytes的值大于1500 则此FrameEthernetII格式的。
接着比较紧接着的两bytes如果为0xFFFF则为Novell Ether 类型的Frame

如果为0xAAAA则为Ethernet SNAP格式的Frame ,如果都不是则为Ethernet 802.3/802.2格式的帧

网友A:
楼主的东西很有用

网友B(2011-05-13):
好东西做个标记!

网友C:
听着呢,继续说。

网友D:
以前研究过,确实很强,可惜大多数人都不研究。

网友E(2011-12-29):
很详细,不错,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