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问题:DEMO板STM32F103C8-PKT连不上

楼主(2011-03-16):
各位大侠:
请教我是用STM32F103C8-PKT的板子,ST-LINK仿真器,IAR软件
PC通过USB连ST-LINK,ST-LINK再连STM32F103C8-PKT。IAR载入DEMO程序,rebuild all正常,再download and debug。
出现错误:Failed to load flash loader:......\FlashSTM32F10xxxRAM10K.out
Failed to load flash loader:......\FlashSTM32F10xx8.flash
ST-LINK的com灯是亮红色了,demo程序的设置也是正确的。板子上是不是还有什么跳线需要选择?

楼主:
:)已经搞定了!

网友A:
不到一个小时就搞定了,:victory:

网友B:
STM32F103C8  很经济的一个型号。。。
STM32F系列目前比较流行,技术问题相信都得到公开

网友C(2012-04-27):
大家好,我也是用STM32F103C8-PKT的板子,ST-LINK仿真器,但软件是MDK4.21的,载入DEMO程序,编译正常后,出现了跟楼上一样的问题,我这边提示的是:Failure loading STLink USBDriver.dll
但我已经更新了USB驱动仍然不行,请各位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