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放大器后扩流的问题,请高手指教

楼主(2011-03-16):
我现在用一个放大器将一个电压放大十倍,然后接到OCL电路上扩流,用仿真软件仿真竟然发现电压达到了可怕的1000V,为啥呢?电路图如下:

测的是运放输出点的电压,也就是6点的电压!

网友A:
显然你的仿真不对。
图中6点电压与10点电压差不多的。
不过,你应该想到:放大10倍,输入5V峰值,输出应该是多少?这个放大器用正负12V电源,能输出这么高电压吗?

楼主:
这就是我纳闷的原因,我贴出来的意思就是想检查一下这个电路有没有问题~ 6点和10点是应该接还是不接?网上找到一个图接起来了!2# maychang

网友A:
3楼:
这两点绝不应该接到一起。
仔细想想:接到一起,还是OCL放大器吗?还有扩流吗?
网上的东西,胡说的太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回复,我再看看到底是哪个地方出的错误~

网友A:
5楼:
将输入信号降到0.2V峰值,示波器两通道一个接输入,一个接输出,看看波形。然后逐步增加输入电压再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找到原因了,是因为放大之后的电压大于VCC导致的,我把输入信号降到1V没有问题的

网友B:
电压大于V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