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拉电阻的用处是啥?

楼主(2011-03-16):
总是说要上拉,上拉。。。小弟真是没理解为什么要上拉?

网友A:
我也是不太明白上拉的具体情况,,希望能有高人进来 说说

网友B:
好像有一种叫“吊带裤”的,那玩意儿不靠吊带上拉的话会自然掉下来。一般胖子没腰的或旧时小K都有相关经验。

上拉电阻,就是在电上拉一把。OC门需要上拉、驱动力不够可以拉一下、需要偏置的也可以使上一招。总之,就是“拉一把”的意思。

网友C:
好象是有两个用处吧:
1 让没有电的OC或OD输出端有电,并具有一定的高电平驱动能力。
2 在有电的输出端上拉,增强高电平驱动能力,但必须注,这种做法同时也会减弱低电平的驱动能力。好象那个谁就说过,TTL门加了上拉电阻后就能“正常驱动”CMOS门了(如果我记错了就反过来吧,呵呵……)
注意:上拉电阻一般只是指在输出端的“上拉”,不包括在输入端的“上拉”

网友D:
刚才想找副图说明上拉,百度了一下。百度知道里面总结了7个用途:(真强大!)

1、当TTL电路驱动CMOS电路时,如果电路输出的高电平低于CMOS电路的最低高电平(一般为3.5V), 这时就需要在TTL的输出端接上拉电阻,以提高输出高电平的值。

2、OC门电路必须加上拉电阻,以提高输出的高电平值。

3、为加大输出引脚的驱动能力,有的单片机管脚上也常使用上拉电阻。

4、在CMOS芯片上,为了防止静电造成损坏,不用的管脚不能悬空,一般接上拉电阻产生降低输入阻抗, 提供泄荷通路。

5、芯片的管脚加上拉电阻来提高输出电平,从而提高芯片输入信号的噪声容限增强抗干扰能力。

6、提高总线的抗电磁干扰能力。管脚悬空就比较容易接受外界的电磁干扰。

7、长线传输中电阻不匹配容易引起反射波干扰,加上下拉电阻是电阻匹配,有效的抑制反射波干扰。

网友E:
OC门需要上拉、驱动力不够可以拉一下

网友F:
为了避免你的出或入得高电平被拉低,就需要加一个上啦电阻,以增加该路的电流,因为:i
=u/r

楼主:
4楼的专家,能说说上拉电阻是如何起到增大电流的作用的吗?
比如说,我在一个芯片的引脚上加了上拉电阻,当该引脚输出高电平时,上拉电阻的电流不会通过管脚与上拉电阻相连的地方流回芯片吗?

网友G:
还有一种是准双向通讯时,靠信号与上拉的线与进行电平变化

网友H:
上啦电阻蛮实用的。。。。

网友I:
增加驱动能力 或者是NMOS 漏极开路的 一定要上拉 才有高电平输出啊

网友J:
谁能解释下下拉呢? 知道一点,防止单片机上点误触发

网友K:
4楼的专家,能说说上拉电阻是如何起到增大电流的作用的吗?
比如说,我在一个芯片的引脚上加了上拉电阻,当该引脚输出高电平时,上拉电阻的电流不会通过管脚与上拉电阻相连的地方流回芯片吗? ...
引用 楼主:

当输出为高,上拉电阻的电流 流到外接的负载上,不会流到芯片内

网友L:
上拉电阻电流有两种情况会流回芯片内,所以也应该注意上拉电阻的取值

1. 上拉的电压比IC Vcc高时,有些要求不要的情况下可以用3.3的器件通过上拉5V驱动5V的负载器件
2. IC输出低电平时,所以设计上拉的驱动能力不能超过IC的灌电流能力,否则低电平时拉不到逻辑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