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是否所有编译器初始化全局变量都是0

楼主(2011-03-16):
(无正文)

网友A:
没有编译器一定会这样做的,程序员最好把它当成未来处理

网友B:
至少汇编的编译器不会这样做

网友C:
基本不会
你碰到是0是因为内存被分配那个地方上电或程序起来就是0

网友D:
我所知道的有
1. gcc会。
2. C51不会,C51只有静态局部变量会自动初始化为0。

网友E:
看看启动文件里干了什么事 一般会进行清零处理
正如ayb_ice兄台所言 对于需要使用初始值的情形 程序员最好自己显示地赋值

网友F:
C语言编译器是变量没有默认值的
C++也是

变量在第一次赋值之前可能是任意值

网友G:
keil C51里面的STARTUP.A51就是把所以的RAM出事化为0。

网友H:
肯定会的,这是C99标准规定的。C99原文摘录:
If an object that has automatic storage duration is not initialized explicitly, its value is indeterminate. If an object that has static storage duration is not initialized explicitly, then:
— if it has pointer type, it is initialized to a null pointer;
— if it has arithmetic type, it is initialized to (positive or unsigned) zero;
— if it is an aggregate, every member is initialized (recursively) according to these rules;
— if it is a union, the first named member is initialized (recursively) according to these rules.
翻译:
如果一个具有自动存储持续时间(生命期)的对象不显式初始化,它的(初始)值是不确定的。如果一个具有静态存储持续时间(生命期)的对象不显式初始化,那么:
- 如果它有指针类型,它是初始化为空指针;
- 如果它有算术类型,它被初始化为(正或无符号)零;
- 如果它是一个聚合(结构),每一个成员根据本规则被(递归地)初始化;
- 如果它是一个联合,第一个命名的成员根据本规则被(递归地)初始化。

网友D:
什么叫肯定会,楼上,你自己都没认真看摘录。

网友H:
什么叫肯定会,楼上,你自己都没认真看摘录。
引用 网友D:

哦,那我倒要听听你的高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