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击穿电压大小问题?

楼主(2011-03-16):
三极管发射极开路时 集电结反偏击穿电压 UBR(cbo)
三极管发射结反偏时 集电极与发射极之间击穿电压UBR(cex)

这两个击穿电压哪个大,能否给出简单的解释?

网友A:
发射结反向击穿电压低,因为发射极掺杂浓度比集电极高。你可以查看一些常用二极管的发射结反向击穿电压都有标明

楼主:
发射结反向击穿电压低,因为发射极掺杂浓度比集电极高。你可以查看一些常用二极管的发射结反向击穿电压都有标明
引用 网友A:

感谢回复,发射结击穿电压确实是最低的,

我现在的问题是:发射结只是反偏
三极管发射极开路时 集电结反偏击穿电压 UBR(cbo)
发射结反偏时 集电极与发射极之间击穿电压UBR(cex)
这两个击穿电压大小?

楼主:
感谢4#回复,能否解释一下,感觉看这个图,还是理解的不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