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灯 汇编 老出错,急急急急急急!!!!!

楼主(2011-03-16):
MAIN:    MOV   2AH,#1FH
         MOV   R3,#F3H
  MOV   R7,#19H
MAIN1:   LCALL DEL1
         DJNZ  R7,MAIN1
  MOV   R3,#F5H
         MOV   R7,#05H
MAIN2:   LCALL DEL1
         DJNZ  R7,MAIN2
  MOV   R3,#DEH
  MOV   2AH,#1FH
  MOV   R7,#19H
MAIN3:   LCALL DEL1
         DJNZ  R7,MAIN3
  MOV   R3,#EEH
  MOV   R7,#05H
MAIN4:   LCALL DEL1
         DJNZ  R7,MAIN4
  AJMP  MAIN
DEL1:    DEC   2AH
         MOV   A,2AH
  MOV   B,#0AH
  DIV   AB
  ADD   A,#2AH
  MOVC  A,@A+PC
  MOV   R1,A
  MOV   A,B
  ADD  A,#24H
  MOVC  A,@A+PC
  MOV   R6,#40H
LOOP:    MOV   A,R1
         MOV   R4,#EFH
  ACALL DISP
  MOV   A,R1
  MOV   R4,DFH
  ACALL  DISP
  MOV   A,R3
  MOV   R4,#DFH
  ACALL DISP
  MOV   A,R3
  MOV   R4,#FBH
  ACALL  DISP
  DJNZ  R6,LOOP
  RET
TABLE:  DB    C0H
  DB    F9H
  DB    A4H
  DB    B0H
  DB    99H
  DB    92H
  DB    82H
  DB    F8H
  DB    80H
  DB    90H
DISP:    MOV   R0,#B0H
         MOV   R5,A
DISP1:   MOV   A,R5
         MOV   P1,A
  MOV   A,R4

这是我的程序,用的软件是 KEIL UVISION, 不知道为什么 感觉检查了 好几遍都发现不了错误 , 但程序一直提示 undefined symbol 十几处这样的错误 ,本人菜鸟 希望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A:
没有头文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加 ORG 0030H 么
我加了也不行啊!

网友B:
看看KEIL官方关于汇编编程的数据手册

网友C:
瞄了1下,
十六进制前要加“0X"。

网友D:
undefined symbol 没定义头文件吧??
另外十六机制MOV   R4,#FBH,前面是a~f的要加0的,即MOV   R4,#0FBH

网友E:
这只是程序的一部分吧?写程序还是细心点好
十六进制字母前得加0啊,你的程序里面一个没有呀,所以才会有十多个undefined啊。
还有就是注意#2Ah和2Ah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