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LCD和LED的差異

楼主(2011-03-16):
各位前輩好,請教一個比較菜的問題,就驅動方面普通計算器上的那個不會發光的LCD和我們平時用的LED數碼管有何差異?
LED數碼管的原理是在分段中放入LED,然後多位共陽極或共陰接在一起,另一端每位連在一起,然後動態掃描,利用人眼的視覺暫留原理做到的,
那個LCD是怎麽回事呢?今天突然心血來潮拆了一個計算器看過。視乎也是類似數碼管的方式連接的,但好像沒有數碼管那麽簡單,是不是還需要其他什麽信號?
我只知道這個應該非常省電(廢話,不然一個紐釦電池用N年),好像只要有電場就能顯示了(我用萬用表二極管檔掃過,要很久才會暗下來)。是這樣嗎?
是需要交流驅動嗎?
需要多大電平才能驅動呢?
需要向LED那樣動態掃描嗎?
肯定有很多前輩知道,還望不吝賜教。小弟敬上
PS.不是1602或者12864那種帶驅動芯片的哦,感謝了。

网友A:
晕倒。。。
LED就不用说了吧。。。
LZ去看看LCD原理。。。

网友A:
1602只是将驱动电路集成在模块上了,1602那种叫液晶模块。   计算器那种叫段码LCD,没有集成驱动电路做成模块。

网友A:
LZ需要找本规范的LCD原理去看看。   老T叔发过这类书

楼主:
5# huangqi412 肯请前辈指点

楼主:
已經找到相關的資料,感謝huangqi412 前辈指点:)

网友B:
回复 楼主:
huangqi412说的对,LCD模块,叫做LCM,用户不需要关心LCD的驱动细节,只关心驱动接口,而LCD是液晶屏,自己要驱动它的话,不仅要考虑驱动方式,还有考虑其他方面的细节,需要的I/O口,也比较多,所以市面上为了方便,将LCD的驱动模块集成到其中,即LCM,这样接口大大减少,同时用户只需知道如果传输数据,发送指令即可

网友C:
搬个凳子占个位,学习中。。。

网友D:
楼主是不是问 LED背光的LCD和普通的LCD有什么区别?

网友E:
段式LCD驱动电路简单,功耗低,如果不需要背光,功耗要远低于L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