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usb 问题请教

楼主(2011-03-16):
请教高手;STM32usb例程里面JoyStickMouse例程里面指尖杆可以上下左右控制;且监控USB数据发出来的只有4个字节,如果我需要增加数据长度该改那几个数据参数?

楼主:
补充,我用的库是3.11的!
* File Name          : otgd_fs_dev.c
* Author             : STMicroelectronics
* Version            : V3.1.1
* Date               : 04/07/2010
* Description        : High Layer device mode interface and wrapping layer.

楼主:
改过如下;
1,wMaxPacketSize: 4 Byte max
2,void Joystick_Reset(void) SetEPTxCount(ENDP1, 4);
3, void Joystick_Send(uint8_t Keys) USB_SIL_Write(EP1_IN, Mouse_Buffer, 4);
这几个地方都改过!但USB监控软件看到发上去的数据长度还是4字节,是不是在鼠标设备在枚举是就已经决定了数据长度??
我不是很理解;香主可以详细讲解下吗??

网友A:
哈哈,,USB号称是最折腾的问题。LZ加油。保佑你

网友B(2013-08-22):
楼主有解决问题了没?我现在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求指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