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背光问题

楼主(2011-03-16):
因为电源的功率有限,而液晶1602的背光电流又至少在几十ma,所以想看有没有背光电流小的液晶,或者什么颜色的背光电流小(分别是多少?)如果采用不带背光的液晶,用起来方不方便?下午刚用一个蓝屏带背光的液晶屏试了一下,断掉其中背光电源引脚,发现去掉背光,离得远的话看不太清楚,这方面没有经验,请大家指教啊,先谢啦。

网友A:
液晶片带背光时,底面的反光片用半透膜,若不用背光时,应换成不透明膜,可以提高反差.或衬一层白纸.
背光LED灯电流可适当降到5~10mA,亮度与20mA时比较,稍暗些,不是线性的关系.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可以再帮我看看吗:
一般什么颜色对应多大电流?
采用什么方法可以降低电流?
不用背光时,即关掉背光电源,使用起来有什么缺点?

网友B:
是否要背光主要看环境光线,背光应做成受控的,不需要时可以关闭,用MOS管或门电路控制为佳,无级调整亮度可用PWM法,简单降低亮度可串个二极管,用肖特基或硅二极管因压降不同会得到不同的亮度。

网友A:
调节对比度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改变这个引脚的输入电压就可以改变亮度从而降低背光电流了?

楼主:
刚才又上网看了下,发现对比度和亮度是两码事,自己误解了,这是常识啊,呵呵
亮度的调节,一般是在背光源正端串一个电阻,或者如chunyang老师所说,串个二极管,应该是这样吧

网友A:
背光板与液晶板是两个不同的器件,上面所说的仅仅调节LCD的被点亮段与非点亮区的反差.LCD是被动器件,在环境光亮中,反差越大,看上去越清晰.
背光板是衬在LCD玻璃片后的那个东东,用LED灯+导光片+反光衬底构成.控制LED的电流,可调节背光的亮度.
一般电池供电设备,为了省电,常用I/O口控制一个三极管,以此来控制背光LED的开关.
想无级调光,则要用楼上介绍方法来实现了.

网友B:
降低亮度的二极管串在背光回路里即可,无所谓正端负端,多串在正端不过是习惯而已。

楼主:
回复 网友A:
晚辈悟性太低,见效了。
现在知道了,背光和显示是分开的,仅跟背光源正负端相关,或者说仅跟背光源正端的输入电流相关,即通过LED电流;
控制方法,如果不采用无级调整的话,可以加限流电阻或者通过单片机IO口控制三极管来控制背光开或否,这就看现实中具体情况了。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