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R-87参数设置

楼主(2011-03-16):
se, ps, code, rc, RF
请问哪位大虾用过GR-87?想请教怎样我想设置成只接收$GPRMC格式的,且设置成固定的波特率。
我把指令通过PC传给模块时可以修改,但是我将指令直接存储在单片机里通过单片机修改的时候出现问题,
uchar code  IPR [ 24 ]={"$PSRF100,1,9600,8,1,0*0D"};//改波特率为9600
uchar code  NGGA[ 24 ]={"$PSRF103,00,00,00,01*24"};//不接收GGA格式
uchar code  NGSA[ 24 ]={"$PSRF103,02,00,00,01*26"};//不接收GSA格式
uchar code  NVTG[ 24 ]={"$PSRF103,05,00,00,01*21"};//不接收VTG格式
uchar code  NGSV[ 24 ]={"$PSRF103,03,00,00,01*27"};//不接收GSV格式
这是定义,

void GPS_Init(void)
{
Send_Str_Serial(NGGA,24);
Send_Str_Serial(NGSA,24);
Send_Str_Serial(NGSV,24);
Send_Str_Serial(NVTG,24);
Send_Str_Serial(IPR,24);
}
这是实施。
可以排除串口发送指令及设置参数语句的问题,我想问,通过单片机的串口可以直接对GPS模块写语句来修改模块的参数吗?为什么我的实现不了?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

楼主:
终于找到原因,解决了

网友A(2012-04-23):
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呀?最近我也在弄GPS,遇到相同的问题。

网友B(2012-10-30):
GR-87断电24小时后通信波特率会恢复至48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