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只要连接串口就会跳闸?

楼主(2011-03-16):
最近在做一个自动测试项目,主要是通过主板和被测板进行通信来检验板子的各项功能是否正常,主板是通过开关电源供电的,被测板是220V供电,被测板和主板之间的通讯接口是232,我为了看到中间的数据,就把TXD和RXD引出来接到了电脑上,当然MAX232的5V是主板上的5V,这个没有问题的,我之前用串口模拟被测板很成功,但是今天当我接上被测板后,一上电,附近的一个漏电开关直接跳了,我电脑立马黑屏,我开始不知道怎么回事,后来发现,只要接上那个串口线就会跳闸,我查了很久,没有短路的地方,难道是我电脑有问题?不应该吧。。没有办法,来这里问问各位,抛开这个背景不谈,如果接上串口跳闸,会有哪些情况?谢谢了

楼主:
我量了一下,串口那几根线和零火线之间的阻抗都在兆欧级别

网友A:
把电脑和你板子用的接地线都拆了

网友B:
就是电脑漏电

网友C:
你的开发板电源是隔离的吗?没有炸电脑就万幸了。

网友D:
把开关电源换成别的电源试试

网友E:
把TXD和RXD引出来接到了电脑上

只接了这两根线???

楼主:
今天量了,串口线的金属外壳和我的被测板PE接触良好,不存在电脑漏电问题啊
倒是我的被测板的地电位比我的主板地电位低了20V吧, 并且用外用表测量时发现这个差值还在不断扩大,我之前是直接连在一起的,这样会不会是原因啊???

楼主:
开关电源怎么了?

楼主:
晕,5V和地线当然也接了啊

楼主:
是开关电源模块,应该不是隔离的

楼主:
怎么个漏法,怎么漏的?

网友F:
楼主的电源没有可靠接大地,主板地电位不为零说明了这个问题,因为Y电容的存在(开关电源大都有Y电容,比如PC电源),一旦有漏电,漏电保护器就会动作导致跳闸。

网友G:
232通讯要接RXD、TXD、GND三根就可以哦

网友H:
用手捏着万用表一个表笔,另一个表笔去测量主板、被测板、计算机的地,看看那个没有连接良好
开关电源模块 都是隔离的,

网友I:
同意16楼的说法,还要再测试下市电插座处零线和地线是否是连在一起的,有些地方是,有些是断开的 曾经因为这个烧过一个调试器

网友F:
开关电源未必就是隔离的。

网友C:
其实为了安全起见,最好是在做测试的时候,使用1:1的隔离变压器对电源先进行隔离,不管自带的电源是否是隔离的,出现上述问题应该如chunyang所言。

楼主:
悲剧啊 计算机的串口坏了 不再发数据了也收不到了:'(

网友C:
同贺,我现在用的电脑5年前也一样挨同事废哦串口,买个串口卡,还可以继续,但别把并口烧了,并口没法用PCI接口的。

网友J:
楼上,不对吧,PCI可以转并口的,就是不太好用

网友K:
开关电源是不隔离的

网友C:
楼上,不对吧,PCI可以转并口的,就是不太好用
引用 网友J:

基本上用不了,买了也是白费钱,特别是用来烧写程序的。

网友I:
弄个usb转串口的工具吧 挺便宜也挺方便的

网友L:
是不是你将屏蔽地线焊到了电源地?

楼主:
怎么会呢,如果是这样,我早检查出来了

楼主:
:L 惠普的服务就是好,第二天就跟我换了一块新的主板,我想它们主要是没发现主板上有任何爆掉的痕迹,更重要的是我的电脑才买了不到一年。。。:lol

网友M:
被测的220有没有隔离呀!如果没有,那是因为电脑的外壳和串口的GND 是连在一起的!当你和被测220连在一起的时候!相当于220接地,那漏电开关是一定会跳的!

网友N:
悲剧了吧,和我一样额
我烧了五块下载板,主板串口干掉两个
开始没当回事,因为没跳闸
后来主板接连换了两块都没用几次就不行了
才去看了一下,结果就是我摸到下载板上被狠狠的电了一把
然后就开始查是否良好接地
查到一个插线板外壳已经脆了,晃一晃里面还会响,拆开一看,里面的地线
根本就没接,在一边扔着呢,而且还是剥了线头的,我的个天
赶紧换了一个插板,从此一切都好了
:victory:

网友O:
肯定是电源插座接线不标准,地和L,N接法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