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圈圈老大--自定义USB设备问题

楼主(2011-03-16):
USB, App, ev, ic, ST

你的"自定义的USB设备(MyUsbDeviceTestApp)"一例中,运行后怎样才能找到设备,插一个U盘行吗?还是必需用你的开发板才能认?哈哈,C菜一个,请不吝指教.

网友A:
T叔问问题,顶一下。

面板上既然有按键和指示灯,说明肯定是和自己的硬件单板通过USB通讯。肯定是自己写的底层。

不能用U盘。

楼主:
    最近在忙一个短距离通信的上位机软件,pc屏上汉字输入,编辑及区位码转换有了,还缺一段把区位码用usb口发送到无线发送器程序,想用圈圈的例程改装一下,程序倒是费了点功夫编译通过运行了,但插了个u盘想试试认不认,可笑地失败了,看来还是得一步一步从头啃起来,不播种就想收成,没门,哈哈

网友A:
T叔是想用电脑通过USB口设置参数到一个设备上?

没必要自己写程序调用底层dll
dll还有设备端的代码可能还要根据需要自己改。
太麻烦了。

还是建议单板上用一个现成的usb转232芯片来的方便。成本10块以内。
(就跟将市场上买的USB转232线缆做到单板上一样)
软硬件都很简单,软件黑盒操作一个串口。

网友B:
帮忙顶一下。。。

不过圈圈最近貌似来得较少。最好的办法是电他。。。。

网友C:
用U盘当然是不行的,要和底层驱动配合才行。

网友D:
看了匠人的回复:电他
看来在21IC中高手们都有一个高手们社交的圈子、、
菜鸟们好像还没有菜鸟们的社交圈子、

楼主:
谢谢各位,C菜要学习了.

网友E:
还以为T叔早就是闲云野鹤了呢,怎么还在忙乎?

网友F:
潜水很久了,看见老T发帖顶一下。

网友G:
在路上  现在天天在21上面学习 这里大牛真多 羡慕中!

网友H:
这个貌似圈圈之前有配套的板子的吧
你USB设备没有找到,一种可能是上位机USB驱动程序没有,程序openfile的第一个参数,在机器注册表中找不到相应的能够识别USB设备的GUID,所以未连接
这个GUID一般在interface.h中能找到
至于这个驱动程序可以参照
DDK2600+DriverStudio+VC6.0可以开发简单的USB驱动程序

网友H:
忘说了
在底层USB设备枚举时
有VID PID的  而这个是上位机驱动里对用的
所以你可以先将整个系统熟悉一下

楼主:
先谢了再说,C菜还没有反应过来,少累哈

网友I:
老T叔问问题,帮顶一下。

网友J:
老T叔,这个建议您还是使用自定义HID设备那一个(好象第五还是第几章来着,不记得了),不用自己搞驱动拉,直接用Win自带的驱动~~~但是下位机的设备开发,是少不了的了……
如果硬要用这个,那下面的设备必须要按照我要求的描述符来描述,不然解析不了的...

如果不想自己开发,只是简单地传送文本,使用USB转串口的芯片也很是方便的拉~~~

不知道老T叔现在用的MCU是否有USB口,如果有就方便了,改改软件就OK了。

楼主:
发射机在现场和笔记本电脑相连,发射模块用的是UTC1212,还选用了一个USB转接板,一头与UTC1212相连,另一头插在本本上,厂方提供了一个USB驱动,不过这个驱动是让用户在PC上设置发射模块的一些参数用的.
    我想借用这个USB转接板,把PC屏上编辑好的一串汉字区位码发送到发射模块中去. 因为本本上只有USB口,没有RS232接口,所以文本只能通过USB口发送.哈哈,文字编辑找了个现成的,一串区位码也看到了,USB通讯部分卡住了.
    想从头开始啃的,但是谈何容易,例程找了一堆,一进编译就卡,你那个"自定义的USB设备"例程,网上找了些帮助,倒是编译通过了,下面就没有方向了.
那个UTC1212的USB转接板还没买来,不知能否借用.是否还需要厂家提供USB转接板所使用的端口什么的内部参数?(完全是洋盘闲话,见笑了.)
    用带USB口的MCU,这个能办到,单片机部分的程序能行.就是PC机上发送到USB口那部分没方向.

    下图第三步中,装好驱动后,在PC资源管理器定义了一个COM3口,是不是在PC发送程序中,数据输出到COM3口就行了?也就是前面提到的USB转串口那个方案?我老是担心本本没有RS232口,USB转串口怎么实施.
    C菜最困惑的就是这些问题了,望圈老大指点一二.

网友J:
哈哈哈……老T叔,貌似您这个USB转接板,就是一个USB转串口的设备? 因为选择端口是一个串口哦…………
估计这个串口1就是那个USB转接板模拟出来的……这样的话,您只要访问标准的串口就可以了……不用管USB了~~~估计直接打开一个串口调试助手,就可以发送数据了…………
估计这个模块就是为了方便不管USB协议而设计的,只要访问串口就好~~~

网友K:
给个顶!路过,打酱油

楼主:
谢谢圈老大,一语惊梦.
哈哈,今晚睡个安稳觉.
同时也谢谢前面几位朋友的指点.

网友L(2011-05-17):
你好,能加个QQ吗?我在做的毕设跟你说的题目很相似,有一些问题想要请教你。QQ:861501195.谢谢你了!

楼主:
俺木油QQ,关于USB转串口,由于任务太紧,找了个供应商的朋友,塞了两张ok卡搞定了,等有空了再啃.
LS还是去坛子里求援吧.

网友M:
老大们我被你们一下搞糊涂了不禁想问下:圈圈老大说问题的解决方案在第五章,在这一章好像是讲对自定义USB HID设备的访问!T老大说的又是对自定义USB设备的访问,那么
自定义的USB HID设备与自定义的USB设备有啥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