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电压跟随器问题解决了,请高人解释下深层原理

楼主(2011-03-16):
如图所示。A点输入方波(脉宽3.3ms),幅度从0到5V可调,当幅度超过3.8V时,运放输出不对(见图中红圈)。经查,确定原因是运放同相输入端(即B点)脉冲底部电平为负造成的,经试验,这个电平在0到-0.45V之间时,运放输出是对的,即没有红圈中多出来的过冲;如果该电平超过-0.45V,则运放输出出现红圈中的过冲。为什末???

请各路高人解释下。

附:运放单电源(+10V)供电。我用LM358, LM2904和MC33077都试过,都是如此,LMC662要好多了,基本上没事。

网友A:
手册上规定是-0.3V,你已经到了-0.45。赚了还不知?胃口可别太大了。

网友B:
当然了。
你静态工作点是3.3V *100/220 = 1.5V
2904的输入范围大概是是-0.4V~Vcc-2,即-0.4V~8V

所以你输入幅值理论上不能超过 [1.5V - (-0.4V)]*2 = 2.8V

要改善,可以将R1阻值防小,适当将静态工作点提高。
具体按上面过程计算即可。

网友C:
没为什么,超出了运放的允许的输入范围,出现什么后果无法预料。

楼主:
谢谢楼上3位高手

网友D:
应该是运放出现了相位翻转

网友E(2012-11-18):
请问为什么会出现负压呢?高人能解释一下负压产生的原因吗?

网友E:
输入幅值理论上不能超过 [1.5V - (-0.4V)]*2 = 3.8V
这个公式是怎么得出来的呢?

网友F:
此乃相位翻转了。当超出或接近电源轨,+-两脚类似于互换了

具体看模拟公司的文档

网友G:
[1.5V - (-0.4V)]*2 = 3.8V
不理解这个公式和相关运放静态工作点的计算
有谁能指教?

网友H:
11楼12楼:
静态(没有输入信号)工作点是3.3V经R1R2分压,3楼已经计算出是1.5V。
运放允许的输入电压范围,最低是-0.4V左右(手册上好像是-0.3V)。输入有电容去掉直流成份,所以脉冲负向最多是1.5V- (-0.4V)=1.9V。如果脉冲占空比50%,那么正方向与负方向变化相同,故乘2。
3楼有一点没说清楚:脉冲占空比是50%。若不是50%,需要根据占空比另行计算。

网友I:
你的3.3改高点  弄个10V  估计就没事了

网友I:
你是单电源工作,跟随器模式,直流分量就选在电源的一半,这样才能更好的利用放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