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TFT屏读取到ID了但是无法显示东西,请问什么问题

楼主(2011-03-16):
我用STM32F130RBT6驱动屏。现在就是背景色什么也出不来,白茫茫一片,换背景色的时候感觉背景色有点一闪一闪的。SWD调试的时候看内存中的变量,读取回来的ID是4531,但是就是不显示东西,请问有人遇到这种问题么??
纠结啊,还有屏的背光电压时3.3V,屏可以亮。就是不显示东西

网友A:
显示屏又那么多的寄存器需要设置, 是否都设置正确呢? 另外时序上面, 可能也需要再检查检查.

网友B:
我用STM32F130RBT6驱动屏。现在就是背景色什么也出不来,白茫茫一片,换背景色的时候感觉背景色有点一闪一闪的。SWD调试的时候看内存中的变量,读取回来的ID是4531,但是就是不显示东西,请问有人遇到这种问题么?? ...
引用 楼主:

1.先确认读取到的ID是否正确。ID是4531还是0x4531?用的是什么控制器?

2.在确认读取到的ID正确后,要检查对屏的控制器写入是否正确。

3.如果有条件,建议用存储示波器来看读写的波形,检查波形正确与否。

楼主:
3# IJK 首先谢谢。。
读到的是0x4531 我的这个屏在我另一块板子上运行良好,这块板子上就改了一个脚,然后程序里面也iuxiugaiyige宏。能够读到ID是不是意味着我的引脚连接都是正确的??就是程序出现了问题??

网友B:
3# IJK 首先谢谢。。
读到的是0x4531 我的这个屏在我另一块板子上运行良好,这块板子上就改了一个脚,然后程序里面也iuxiugaiyige宏。能够读到ID是不是意味着我的引脚连接都是正确的??就是程序出现了问题?? ...
引用 楼主:

读到的ID正确,最多只证明对屏的读取正确。对屏的写入还有待检查,目前看应该有问题。

楼主:
5# IJK 但是这个读取里面还有一个写入写入的过程,所以我还不是很明白,望明示

楼主:
2# airwill 我再我的另外一块板子上面用的好好地,移植过来就改了一个背光脚??本想用PWM波控制屏的亮度的,想不到

网友C:
2# airwill 我再我的另外一块板子上面用的好好地,移植过来就改了一个背光脚??本想用PWM波控制屏的亮度的,想不到
引用 楼主:

检查一下2个板子有什么不一样。

网友D:
淘宝上过去两年畅销的那个开发板配的吗?

4531的驱动器可能有BUG.复位后,不马上初始化(比如慢慢单步)
就可能造成屏大腿根部发热.然后可能就保护了.这样.读写GRAM都完全正常.但就是不显示任何东西.
这样次数一多.屏就彻底挂了.

楼主:
8# 香水城 多谢版主,我准备一个脚一个脚的检查一下和MCU的链接情况

楼主:
9# aozima 恩,就是淘宝开发板标配的。真是纠结

楼主:
悲剧。。。连脚也完全链接上了,真是郁闷。什么情况n呢

网友D:
找卖家再买块配的屏.要别的控制器的,不要4531的.

网友E(2013-06-08):
你复位了么?我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网友F(2014-02-16):
引用 网友A:
显示屏又那么多的寄存器需要设置, 是否都设置正确呢? 另外时序上面, 可能也需要再检查检查. ...

请问一下,如何查时序呢?实在是不明白~现在在调试TFT,但是不知道问题处在了哪里,可以读取ID,但是屏幕满屏的黑点,用颜色刷屏后,发现只有蓝色起作用,而且刷出来的都是蓝色

网友A:
能出蓝色, 应该说明写数据的时序上没有什么问题了,
当然还不排除 IO 数据线的连接错误, 错误的上下拉等方面也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