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驱动逆变器上的IGBT炸,寻求帮助

楼主(2011-03-16):
电机驱动逆变桥上的IGBT,在电机带载的情况就炸。前提是IGBT没加吸收电路,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原因。
IGBT加吸收的话,只加吸收电容起作用吗,还是要加RCD吸收电路?

网友A:
能上个图吗?
没吸收电路,自感电压会非常的高。
单独加电容,自感能量储存在电容上,不能释放,会在导通时对IGBT瞬间大电流放电。

网友B:
通常会使用 RC, 或 RCD 电路. 只用电容是不行的.
但是, 通常吸收电路是解决电流"振铃"的. 不是针对炸管子的.
还是先检查一下驱动电路是否有问题? 哪里有问题的可能性更大.

楼主:
回复 网友B:

管子不是马上就炸掉,运行了好长时间加载才出问题的,为什么呢

网友C:
回复 楼主:

igbt发热后,耐压等级降低,

楼主:
5# westmas 600V的供电用1200V的耐压,应该差不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