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驱动逆变器上的IGBT炸,寻求帮助

楼主(2011-03-16):
电机驱动逆变桥上的IGBT,在电机带载的情况就炸。前提是IGBT没加吸收电路,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原因。
IGBT加吸收的话,只加吸收电容起作用吗,还是要加RCD吸收电路?

网友A:
设计不合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设计不合理,您说的很对.能给一些建议吗.谢谢

网友B:
发张图来看看!

网友B:
我也在搞IGBT的功率电路。多交流一下!

网友A:
“医生:我吃了饭,不舒服,请给我开药”。

提供图,参数。

网友C:
可能是IGBT负载能力过小,换个大电流的试试

楼主:
7# purplewaves 10A的电路用21A的IGBT还不够用吗

网友D:
驱动死区?RCD吸收电路?

网友E:
吸收是帮你擦屁股,你先要找到屎在哪里。

网友A:
7# purplewaves  10A的电路用21A的IGBT还不够用吗
引用 楼主:

当然不够

网友B:
回复 网友E:

;P

网友F(2011-11-29):
你好:我就是做逆变器的,假如是双管IGBT的话Vce过高的问题解决方法有:
  1.先测出寄生电感的值,然后评估是否可更改铜排走线结构来降低寄生电感。
  2.铜排的寄生电感无法降低时则考虑加吸收电容了,厦门法拉,EACO都有卖,直接加吸收电容到IGBT的上管C极和下管E极之间即可。不需要加RCD吸收电路。
  3.测量Vce时示波器需用触发模式测,才能测到比较精准的值,不然其他模式下测出来的Vce都是不准确的。
  4.IGBT选型时需考虑电压降额

网友G:
峰值  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