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固件库中rcc的一个疑问

楼主(2011-03-16):
在固件库的stm32f10x_rcc.c中,函数void RCC_HSEConfig(uint32_t RCC_HSE)里面有这样一段:
    case RCC_HSE_Bypass:
      /* Set HSEBYP and HSEON bits */
      RCC->CR |= CR_HSEBYP_Set | CR_HSEON_Set;
      break;
请问为什么这里还需要 CR_HSEON_Set 呢?振荡器不是被旁路了吗?

网友A:
我也看了一下, 发现似乎并不必要. 猜想这么设定是因为考虑留着 HSE 以便于下次又恢复 HSE 的时候, 能够快速的切换过去.

网友B:
嗯,HSE启动通常很慢的。

楼主:
但是在这个函数的开头有:
  RCC->CR &= CR_HSEON_Reset;
  /* Reset HSEBYP bit */
也就是每次设置之前都是先把HSE关掉的
所以貌似留着HSE也不能起到下一次快速切换的作用

网友B:
噢,那真就是纯bug了。

网友C:
:lol无伤大雅,

网友D:
应该影响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