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隔离电源频繁烧坏DCP022415DU

楼主(2011-03-16):
一块电路板,6路隔离DCDC,用的是TI的DCP022415DU,24v输入,正负15输出。输出给六路AD-运放-光耦使用。
现在在使用过程中发现个别芯片频繁出现发热发烫现象,然后烧坏就没有输出电压。怀疑是批次问题,后更换发现还是出问题。我的六路隔离电源的SYNC没有处理,悬空.一块电路板上存在多路隔离电源时sync应该如何处理?

请各位大侠帮忙指点一下问题出在哪里?或隔离dcdc除了ti的这款还有哪家公司的质量比较可靠?

网友A:
你的24V输入好像接错正负极了!

网友B:
先确定输出是否过载,电源的品质如何,估计是周边元件或布板有问题。

网友A:
DCP022415DU 带有热保护。
即使过载,不应该坏。
所以应该不是过载的问题。

输入端可能性大。

楼主:
不好意思,示意图引脚错误。再把问题细化一下:
状态:一块电路板使用六片DCP022415DU,每路互相独立使用,负载30%,SYNC引脚悬空处理。
现象:在使用过程频繁出现元器件烧坏,发烫现象。发现SYNC引脚可能是一个薄弱点,容易引起芯片失效。
问题:
1>
引起芯片频繁失效的原因是什么?
2>
使用什么方法可以提高可靠性?
3>
是否从下面三个方面分析合适?(元器件质量问题/负载太轻/SYNC处理的不合适)
4>能否使用外部振荡电路800KHz联接到SYNC引脚?
4>
六路SYNC全部短接在一起,SYNC引脚用地平面包起来,这样是否有效。
期待您的回复!

网友C:
问题突出,帮忙顶一下

网友A:
sync应该不用处理。

你24V输入是从哪来的?会不会有过压?

还有,会不会你7805的功耗大? (10V压降)
坏是7805坏了。

楼主:
贴一下TI的回复:
尊敬的客户

非常感谢您与德州仪器中国产品信息中心联系。我们已经收到您的问题,并且给您的问题分配了一个方案号SR#1-668433189

   DCP022415造成发烫烧,通常情况是过载,但是您的负载才30%,所以需要确认你的芯片启动时,负载是否会引起瞬间超过2W的负载(DCP022415是正负输出,各最大带载60mA(左右), 您可以先用电阻代替负载试一下,是否有烧和发烫的问题)

同步的作用在于2个以上的芯片一起使用,为了避免相位差异造成的功率不平衡而引起其中之一带载过大而烧掉。
在您的应用中6个芯片带的载没有联系(独立使用),故不需要用到同步的功能。

使用DCP022415需要注意的是输入和输出都需要低ESR的陶瓷电容,输入2.2uFESR陶瓷电容被推荐,如果选择不好,会造成芯片slow-down或者stoppage
变压器饱和以至于芯片损坏(datasheet 第九页),另外这个芯片是高密度功率器件,需要注意一下散热,layout可以参考datasheet第十一页。

问题进一步解释如下:
1》我的24输入由稳压源提供,输入调到+22V
2》负载是否会引起瞬间超过2W的负载,这句话如何理解,该如何测量?
3》做实验情况如下:使用空板焊接6路DCP022415DU(同一批次),负载用电阻代替,上电前用万用表测量阻抗正常。上电+22V后,第3路发烫,第2路不热并无输出(测量SYN无起振),其余正常。断电再上电,第3路无输出(测量SYN无起振),第2路无输出。用表笔断续接触第一路的SYN,芯片发烫后无输出。
4》现拿去做失效分析,看是否是质量问题,并搞清楚是哪里烧坏
5》更换第123路后用电阻负载做试验,截至目前为止没有烧坏
6》以前的烧坏均为在使用过程中随机偶然烧坏
7》买到的电容没有ESR这个指标,该如何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