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elSim-Altera仿真时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1-03-16):
今天再做一个BCD码转GRAY码的实验时,用ModelSim-Altera进行门级仿真时,出现了如下图所示的现象:

网友:
一:想请教大家图中红色标记类似于“毛刺”(不知道这样叫合不合适)的东东是怎么产生的?是不是我的逻辑设计有误?如何解决该问题呢?
二:我在仿真时软件还出现了warning,不知道该如何解决,麻烦大家给解释一下。

网友:
谢谢大家了!
**********************************代码*********************************
附上代码:
`timescale 1ns / 1ps
module  BCD2GRAY( SysClk, SysRst_n, BCD, GRAY );
parameter WIDTH = 4;
input    SysClk, SysRst_n;
input [WIDTH-1:0] BCD;
output [WIDTH-1:0] GRAY;
assign GRAY = (BCD >> 1) ^ BCD;
endmodule
*******************************激励文件*********************************
激励:
`timescale  1ns / 1ps
module BCD2GRAY_TEST();
parameter WIDTH = 4;
reg     SysClk, SysRst_n;
reg  [WIDTH-1:0] BCD;
wire [WIDTH-1:0] GRAY;
initial
begin
SysClk = 1'b1;
forever
  #25 SysClk = ~SysClk;
end
initial
begin
SysRst_n = 1'b1;
#50 SysRst_n = 1'b0;
#150 SysRst_n = 1'b1;
#1000000;
$stop;
end
reg  [WIDTH-1:0] Cnt;
always @ ( posedge SysClk )
begin
BCD = {$random} % 15;   //产生输入数据
end
BCD2GRAY BCD2GRAY_INST(
      .SysClk(SysClk),
      .SysRst_n(SysRst_n),
      .BCD(BCD),
      .GRAY(GRAY)
      );
endmodule

楼主:
回复 楼主:
用的是Altera的板子,发到这个版块,希望大家别介意哦。谢谢了!
:handshake

网友A:
因为你设计的是纯组合逻辑,所以会出现你看到的毛刺,用时钟打一下就可以了
wlf文件是用来保存仿真结果的,如果你不关心这个警告可以不理,否则还是仔细看看modelsim的手册吧

网友B:
这个没事的,下一个周期采样的时候采的是好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回复!您说的用时钟打一下是什么意思?是不是D触发器?我也经常看到有些资料提到“用时钟打一下”,不知什么意思,能否给个例子?:handshake
第二个问题知道怎么解决了:右键选中message,点击View Verbose Message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事?不会吧,按照上面的hdl描述,结果有些不对哦。

网友A:
就是把组合逻辑的输出经过D触发器用时钟进行采样的意思,简单来讲,如果一个时钟节拍的周期大到足以避开那部分不稳定的状态区(毛刺),那么D触发器的输出就可以保证是确定值,这也是所谓同步设计的思想
至于逻辑功能是否正确,那就要看组合逻辑部分的设计是否正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