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关于rtc的问题。

楼主(2011-03-16):
那位高手指点下,我在使用RTC的时候,断掉主电源几分钟的时候rtc能够正常运行,但是过了一天,rtc不知怎么又从0001/01/01开始记了。

网友A:
没有后备电源,当然这样了,你几分钟还能没有掉时间是因为板上还有电容放电维持,等电容放电完成后,无电源供给RTC,它怎么工作啊?所以你会看到带RTC的设备都背有电池,或者法拉电容(维持时间短)。

网友A:
除非你的RTC内部自带电池,如果内部自带电池,还出现上述情况,只能说内部电池失效。或者没有查看好datasheet,某些自带电池的RTC需要某量管脚短接,片选内部电池。

网友A:
不知道STM32是否自带RTC,如自带RTC可以肯定需要外部电池作为维持RTC的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