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模拟开关MAX4602问题

楼主(2011-03-16):
在用模拟开关用在反馈电路中 控制电压放大倍数时,电路出现问题,无论导通哪个端口,都只放大最小的倍数,好像四个端口都是导通一样,所以四个电阻并联在一起。
电路出现了什么问题呢? 电路图都是按照芯片文档上面画的

网友A:
要考虑模拟开关的导通电阻

楼主:
回复 网友A:
考虑导通电阻也不会那么小

楼主:
四个电阻为 10 100 1K 10K  随便导通哪个都是小于10欧的阻值
无奈啊
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网友B:
Vl数字电源没有供电,当然工作不起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希望是这个问题

楼主:
我以前测试过这个模拟开关,也是相同的原因
这个不会有端口没接的问题,还是出现了MAX4602中的问题
还是有问题
待明天再检测一下MAX4602是不是Vl没接的问题
我估计解决不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