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andgap voltage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1-03-16):
(无正文)

网友A:
能带隙电压或称带隙电压。对半导体材料而言,其导电性由能带隙的大小决定,只有获得足够能量的电子才能从价带被激发,跨过能隙并跃迁至传导带,其对应的电压就是能带隙电压。

网友B:
to LZ:

“bandgap voltage”要看上下文....

如果是“bandgap”或“energy gap”,则就是能带理论中的“带隔”或“能隔”。

“bandgap voltage”可查“带隔电压基准”(bandgap voltage reference),这是半导体电压基准所采用的一种技术。

楼主:
谢谢两位大侠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