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psense

楼主(2011-03-16):
我看到cy有很多关于capsense地芯片,CapSense Express,CapSense,还有CapSense PLUS,请问他们的区别是什么?
我想选能做一个滑条,8各按键的,请问选那个型号比较合适?

网友A:
CapSense Express:这个系列设计比较简单,最多能实现10个按键或者5个按键+1个滑条,型号有CY8CMBR2044, CY8C201xx

CapSense:最多可实现33个按键,6个滑条,可以实现接近式感应,防水功能等,型号有CY8C20x34, CY8C20xx6A

CapSense Plus:最多可以实现44个按键,8个滑条,可以实现接近式感应,防水功能等,另外,同一颗芯片还能实现触摸以外的功能,因为其里面有丰富的模拟和数字模块,可以节约成本,型号有
CY8C21x34, CY8C24x94

网友A:
我觉得搂主可能比较适合capsense系列,cy8c20334/434/534/634都行,你可以看一下介绍http://www.cypress.com/?id=1376

楼主:
谢谢斑竹,我先看看,有问题再问,先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