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l i2c addr问题

楼主(2011-03-16):
我用STM8L I2C通讯,起始位能正常发送,能读取SB标志位,但发送器件地址后,在寄存器上能看到ADDR和TXE都置位了(表明已发送成功并收到正确应答),但去读这个标志时,只能读到TXE为1,ADDR为0了,不知道为什么?请大虾帮忙,谢谢!

网友A:
要看你怎么读了?

请看STM8参考手册,先后读出SR1和SR3寄存器后,ADDR位被自动清除。你在调试器上看到时,调试器已经执行了读出操作,这样当然随后你的程序就读不到了。

楼主:
谢谢香主!
    再请教一个问题:I2C在通信时,这时BUSY=1,如果我这时不发停止位想停止通信,就用了swrst复位I2C,然后再初始化I2C,再通信,不知道这种方式是否推荐?(我试过这种方式,但感觉起始位会发送不成功)

网友B:
不推荐楼主用这种方式

楼主:
那如果busy一直为1,那只能通过复位MCU来解决问题了?
swrst功能不是没啥作用了?
谢谢!

网友A:
busy一直为1的原因很多,如果是外部I2C设备造成,你复位MCU也没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