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音频功放方案

楼主(2011-03-17):
请问12V电源,接4ohm负载,音频功放能做到25W以上吗?
我能想到的只是甲乙类的BTL,但好像功率最大也就 1/2 *(VCC)^2 /RL,怎么办
高手能提供点思路吗?谢谢

网友A:
25W,接2欧姆吧。
要4欧姆这么大功率,可以像汽车功放那样升压。

网友B:
楼主的算法是错误的,用TDA2030A构成BTL功放即可,单路OTL功放的最大输出功率为(1/2Vcc)^2/R,BTL则是其4倍,BTL相当于输出电压加倍,于是功率增加到4倍。

网友C:
小欧姆喇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