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滤波怎么个原理

楼主(2011-03-17):
(无正文)

网友A:
这些电容虽然原理图上是画在一起的,实际布板子的时候是分散放置在板子上。

给整个电源平面做去耦的。效果好。

一般这么操作,芯片电源管脚跟前防止一组 0.01/.1/10uF电容,要离的越近越好。
小容量的离的要更近。

然后剩余的0.01/.1,两两配对,均匀分布在板子的电源铺电源上。

网友B:
2楼已经解释得很清楚了

网友C:
也可以理解为一个管脚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