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设计方案的一个询问

楼主(2011-03-17):
各位DSP爱好者:
    我想做一个数据采集处理系统。因为采集数据较快,不敢保证采集数据处理的实时性。想通过Mcbps串口通过DMA采集到RAM的两块固定区域A和B。DSP处理A的数据时,B区域在采集数据。处理B区域的时候,A区域缓存数据。不知道可不可行?因为刚接触DSP,希望大家指教。
   谢谢!

网友A:
可以的,这是常见的ping-pong缓冲的实现方式。

网友B:
对输入没必要用ping-pong机制.

就开一个大BUFFER,比如1024WORD, 用读,写指针维护这个循环BUFFER就可以了, 当有足够多的数据时比如够256个数据,就把这256个拷贝到单独的工作BUFFER进行处理,同时更新读指针.

不管是用一个BUFFER, 还是PING-PONG buffer, 都要求DSP的处理的速度比采集的速度快, 也就是通常所说的MIPS要够.

楼主(2011-05-20):
3# aresc 谢谢你的解答

楼主:
2# arm_long 谢谢你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