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在什么情况下容易发生自激现象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1-03-17):
理论上很简单,就是环路相移达到了360. 但实际情况就很复杂了。

网友B:
理论上很简单,就是环路相移达到了360. 但实际情况就很复杂了。
引用 网友A:

负反馈,移个180度就够了....
再移180度(360度),那又回去了....

理论上应该是,环路在负反馈基础上由于器件的频响特性相位多移了180度,而环路增益(开环增益乘反馈系数)为1,则便自激振荡了。

网友A:
回复 网友B:

HWM前辈,我说的是环路。。。。

网友A:
当然,相移够了还要有一定的增益

网友A:
但是这些都没有,对实际指导意义不大。

网友C:
做跟随器的时候容易自激,反馈太深了。

网友D:
满足相位和增益。

楼主:
喔,这样子的!谢谢了

8# ttlasong

网友E(2011-11-14):
反馈深度越深,越容易自激

网友F:
通过环路方程观察更合适
不然,大致也就是泛泛而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