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定需要隔离吗?

楼主:
这是一个电压转4-20ma电流的转换IC的应用电路。

由于传的是模拟信号。隔离很麻烦,我想直接信号输出接IC图中Vin。(即其中负端子接信号地)。那这样子的话,当外面需要传输时,共有2个电源(一个是左边信号供电,另一个是电流环供电),这样子会不会有干扰,或者其他不好的影响。

还有485输出的话一定要独立电源再光耦隔离吗?
为什么需要?谢谢

网友A(2011-03-17):
1) 第一个专用IC不需要隔离的。这个TI的有吧。主要是注意基准设计的精度(这个一般使用外围电路处理,需要自己根据实际要求做),还有做PCB注意走线。也可以使用运放自己搭建。

2)485是必须隔离的--除非你不担心干扰和形成接地回路——-在工业控制等现场环境中,常会有电气噪声干扰传输线路;在多系统互联时,不同系统的地之间会存在电位差,形成接地环路,会干扰整个系统,严重时会造成系统的灾难性损毁;还可能存在损坏设备或危害人员的潜在电流浪涌等高电压或大电流。
现在有集成了信号通道隔离和RS-485收发器的芯片的。自己可以就不需要单独做隔离的---你参考ADM2483。
    仅仅个人见解---实际应用需要自己考究。

网友A:
另外----如果你应用环境好----不愿意隔离没干扰---485不做隔离也没办法说去----但看使用环境自己设计吧

楼主:
第一个专用IC我说的隔离是指
输出信号那级和该IC输入级。
比如使用单片机dac输出电压,是直接接入IC好,还是再线性光耦耦合到IC信号输入端。

网友A:
直接就可以----这是以前的经验---实际根据你自己来权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