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fpga实现 I2C 的思路

楼主(2011-03-17):
我最近在用fpga实现 I2C ,但是没有什么清晰的思路?有没有高手指导一下,应按什么思路来做,大体有几个模块?谢谢了

网友A:
你先看看接口的协议, 时序。 可设计一个状态机模块控制协议处理, 一个接口模块负责I2C的寄存器配置,再搞一个IO模块,做信号控制,当然这么简单的接口 一个模块也够了 关键是搞明白你要实现I2C协议的多少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A:
I2C的全部功能我还不是很懂。。。。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另外,状态机在模块中具体起什么作用???我还不大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