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电路中将N沟道场效应管换成P沟道管,它的电路怎么连接?

楼主(2011-03-17):
还是说将原来的N沟道的d级电路接P沟道的s级,将N沟道的s级电路接P沟道的d级就可以了?

网友A:
不可以,建议好好看看P沟通和N沟道的结构以及它们的输入输出特性。

网友B:
可以的,要改电路结构了!

楼主:
4楼的,请问下,电路怎么改,还是像上面所说将d端电路接s,  s端电路接d?还是怎么修改,或者说中间的某些器件电路全部要修改呢?